[求助] 请问写SKILL语言需要包一些环境内部的函数么

楼主:
本人是skill语言的初学者;想在版图中做一个快速对齐的脚本,用来快速对齐版图的一些图形,SHIF+F1是0间距,SHIFT+F2是另外的间距,然后CTRL+SHIF+F10可以唤出图形界面调节SHIF+F1 F2的间距,使得就算是不同工艺这个间距也能适应。我用AI去实现这些代码(代码中其实SHIFT+F1 F2 F3 F4实现不同间距对齐已经实现了,现在没实现的就是图形界面修改SHIFT+*的间距这个功能),发现很多函数都不能用,AI说我得SKILL语言是最基础的函数库,请问一下我需要去那里把需要的一些函数包进来呢?我的本意是用AI去实现一下功能然后叫他注释一下代码的实现逻辑然后一点点学习。谢谢大家的帮助,我设置了500信元的悬赏,这将会决定我能不能学习下去的第一步。只是告诉我要不要包这些函数,怎么包;或者怎么去学更好,也行的,我选择一个对我帮助最大的给出悬赏,谢谢!

网友:
AI在骗你,很多时候他会无中生有一些函数。
或者是我孤陋寡闻,我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别的函数库。

至于你说的功能,如果你只需要针对不同工艺进行初始化,而不会在同一个工艺中设置不同的值的话,那么为什么不用case函数,判断tfID,针对不同工艺进行初始化呢?

网友:
这里面涉及两方面的问题。
第一是具体问题,让脚本适应不同的工艺。高级点的做法就是从工艺文件中去读取与设计规则有关的一些尺寸,自动处理。简单点,可以给每个工艺一个配置脚本,你这个对齐脚本里去load那个与工艺文件有关的配置文件。至于文件名,可以通过函数参数给,也可以根据所编辑的单元的工艺文件来确定。如果即使是同一个工艺文件也需要有不同的值,那看具体情况。如果值是预定义好的,那可以作为函数的参数传递进去,如果使用过程中随时可能要改变,那就设计一个OptionForm。

第二个是怎么找到这些函数。最权威的当然是Cadence帮助文档。如果想经常性的编写SKILL脚本,那么建议通读一下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,遇到确实暂时不用的内容,可以看个简介就跳过去,需要时回头看。然后简介Cadence函数的起名规律,开头的小写字母表示分类,如db为数据库底层操作,原理图、版图都可用,le开头为版图,sch为原理图,hi为用户界面等。在API Finder中搜索函数可以了解其用法。首次使用某一类的函数,到Cadence Help中看看开头Introduction的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