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3~20V电源域,如何产生一个稳定的vref

楼主:
各位前辈可以看一下,现在电源是3~20V,之前设计了一个电路,就是右边的,仿真结果可以看到输出VPRE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最高到5V,可以使用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,我们需要在2.4V情况下VPRE能尽量高,现在这个右边的电路2.4V的电源下,后续与电压无关的电流源电路无法工作。

然后利用左边的PMOS的电路,当高于一个Vth时,VPRE输出大约2V以上,这个是满足的,但是高压情况下,VPRE也一直随之而高,我现在想将左右两种的功能实现到一起,即2.4V下,VPER也能输出2V以上,高压下保持不超过5V,那么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和结构,,拜托了

网友:
做一个简单的LDO呢,用P管做调整管,误差放大器就做简单的一级,偏置电流用类似右图左边那个结构来产生,参考源也用稳压管来产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