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rimetime读lib时报错

楼主:
大佬们,primetime读入lib时报这个错是什么原因,找到与LCSH-3的相关的是Library Compiler和Design Compiler,跟我的又不同,请问怎么解决,谢谢!

网友A:
pt读的是 *.lib 还是 *.db文件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t读的是 *.lib 还是 *.db文件。。。

pt不能读lib吗,我看有read_lib命令,那是要把所有的lib都转成db文件吗?

网友:
PT 读的是db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大佬

网友B:
没有安装librarycompiler,这个版本pt要和lc绑定起来,才能支持这个。先安装lc,再设置SYNOPSYS_LC_ROOT到lc安装后的根目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安装librarycompiler,这个版本pt要和lc绑定起来,才能支持这个。先安装lc,再设置SYNOPSYS_LC_ROOT到l ...

是的,安装了一个Library compier,已经解决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