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差分放大器的输出端跨接电阻有什么用

楼主:
类似于Razavi第四章课后题图4.44的a图和c图,如下,这里输出端之间接的电阻有什么用,有类似的资料,书或论文吗

网友:
感觉可以用作共模电平检测,再接到EA去做共模负反馈

网友:
就是稳定输出的共模电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