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s级别TDC用什么架构

楼主:
小弟是小白初学者,最近在做一个TDC,用在Digital pll上面,老师要求对标的论文分辨率在0.2ps,抖动几十fs,动态范围几百ps,最近也看了看一些结构(GRO-TDC,游标TDC,mash-TDC,还有多级拼接的),想问下大佬们,做到0.2ps这个精度最好先用什么结构呢,我目前搭建了一个GRO-TDC,跑了一下理论上算是十几ps精度,不知道下面是继续做这个结构,还是多试试其他的,时间成本有点大,还有就是校准问题与一些细节问题目前还一窍不通,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学习路径与建议。

网友:
到200fs这个级别还用一般的线性TDC我感觉根本没啥意义,要么就bangbang,要么就用哪种比较复杂的阈值自适应算法的,你可以翻最近这些年的ISSCC文章,绝大多数都是bangbang,少数是线性TDC,全数字PLL相当复杂,需要有人写帮你写算法代码,当然如果你自己会写数字电路也可以自己写,从你老师给你提的这些指标上看,感觉你老师不怎么懂,当甩手掌柜了

网友:
要求不切实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