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理想开关电容切换过程电荷变化

楼主:
如题,楼主在搭一个理想开关和电容组成的电路时发现一个问题,当电容两边的开关断开,悬空之后,理想情况下他的两端电荷差(也即是电压差ΔV)应该是保持不变的,最多电压会有偏移,然后接下来我把一端接到VCM,另一端仍然悬空,此时两端的电压应该分别变为VCM和VCM+ΔV,这个ΔV和上面悬空的应该是一样的,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他变化了,请问下这会是什么问题呢?已经检查过在这个过程,电容接的其他理想开关全都是关闭的

网友:
1.检查开关,可能开关漏电,如果是理想开关先检查开关是否完全关断;2.检查运放的增益,可能运放增益低了